[求助] 关于define用法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9-04-25):
在moduleA 的开头使用了`define A_num 1000 ,模块末尾末使用undef;在moduleB 的开头使用了`define A_num 1000 ,模块末尾末使用undef;(与moduleA中使用的是同一个宏名)

现在在testbench中例化moduleA和moduleB , 而我需要将moduleA中的A_num改写为10,moduleB中的A_num改写为100
那么,在不改动moduleA和moduleB文件的条件下,我该如何实现上述需求呢?

网友A:
遇过类似场景,直接修改编译应该没问题,只是会报redefine的warning.但是编译结果还是符合预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过类似场景,直接修改编译应该没问题,只是会报redefine的warning.但是编译结果还是符合预期的。 ...

现在不希望修改原文件,仅仅是在testbench上如何覆盖设计文件里的define呢?

网友B:
分开编译,vlogan +define+A_num=100 moduleA.v -work A
vlogan +define+A_num=10 modukeB.v -work B
最后通过vcs …… -liblist A/B top.cfg 命令行将整个设计和平台elaborate到一起,具体操作就是类似的,不过要先设置synopsys_sim.setup,你可以查下手册,我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开编译,vlogan +define+A_num=100 moduleA.v -work A
vlogan +define+A_num=10 modukeB.v -work B
最后 ...

好的,我记得有同事用过,应该行得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