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整流电路仿真交流信号源的设置

楼主(2019-04-25):
如何在Candence中设置一个从零开始逐渐增长到定值的一个交流电压源或是电流源信号?想模拟一下这个过程

楼主:
我们老师建议用verilogA来做这样一个信号源,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有一个土办法:
1.用vsin产生一个恒定幅度和恒定频率的正弦信号
2.用vpwl产生一个斜坡信号
3.在计算器中将两者相乘,并导出为.in.spectre格式的文件
4.用vpwlf加载该文件

网友B:
您的问题 描述 比较难理解,用好vsin + vpwl应当就可以

------------------------------------------------------
嘉兴飞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实习、应届优先
联系:fc@flychild.com.cn 或Q_4628_688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土办法:
1.用vsin产生一个恒定幅度和恒定频率的正弦信号
2.用vpwl产生一个斜坡信号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做,得到想要的波形但是保存的时候只有.grf选项没有in.spectre选项,可否详细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问题 描述 比较难理解,用好vsin + vpwl应当就可以

----------------------------------------------- ...

您好,就是比如说一个sin信号,从零开始震荡,幅值增长到一定程度后维持恒定这样的一个信号。我在candence中试了您说的两个信号源,不知道怎么操作,可否具体说一下?谢谢

网友(2020-10-2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您最后怎么解决的呢?可以加下扣扣交流下吗?

网友(2021-01-08):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按照您的方法做,得到想要的波形但是保存的时候只有.grf选项没有in.spectre选项,可否详细指点一 ...

忘了说我,我的波形查看器用的是vi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