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下载怎么这么恼火呀!

楼主(2019-04-25):
不是只下载几十k 就断了,就是网络失败,要不然就是一直显示即将开始下载,换了IE和chrome都是这样!

网友A:
后台已做调整,请再试试,请告知测试结果,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后台已做调整,请再试试,请告知测试结果,谢谢

有时候下载了,然后从下载页面回到帖子页面,又出现了扣信元的界面额。。。感觉无缘无故就被扣掉了。
而且登录奖励的信元,和签到的信元,是同一个吗??看信元只到账了签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候下载了,然后从下载页面回到帖子页面,又出现了扣信元的界面额。。。感觉无缘无故就被扣掉了。
而 ...

扣信元界面弹出经常会之后,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应该不会重复多扣的。还有每天登陆奖励15,签到一次也会奖励15,一天可以两次签到。
你可以仔细看一下有没问题,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扣信元界面弹出经常会之后,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应该不会重复多扣的。还有每天登陆奖励15,签到一次也会奖 ...

就是在:我的积分——积分记录,里面,只有签到信元的记录,没有每日登录的记录~~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账哈~也是想起来反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在:我的积分——积分记录,里面,只有签到信元的记录,没有每日登录的记录~~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账哈 ...

看了一下确实没有记录,但是积分确实增加了

网友:
签到的记录有啊,可以查到呢,这就是我的积分变化记录,你的没有吗?

网友C:
看来下载有问题不是我网络的问题,是网站的问题啊。都持续好几个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下载有问题不是我网络的问题,是网站的问题啊。都持续好几个月了。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呢?能否详细描述下情况?我们好找原因解决

网友D:
改版后下载好像有问题,用Chrome浏览器下载,最后总是完成不了下载文件的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改版后下载好像有问题,用Chrome浏览器下载,最后总是完成不了下载文件的检查, ...

你是个别文件不行,还是所有文件都有这样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