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5141的版图通过CDB转OA到IC617后,版图中的通孔无法显示

楼主(2019-04-25):
5141的版图通过CDB转OA到IC617后,版图中的通孔无法显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通孔也转过来啊,一个一个重新加实在是太麻烦了...

楼主:
请问有人知道原因吗?实在是让人很头疼

网友A:
这是没有相应的PDK库吧

网友:
有个笨办法,把从PDK库里调用的孔都先打散了再搞

网友:
51导个gds出来,61导进去,就不用打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没有相应的PDK库吧

你好,只是从8层金属的库转到了6层金属,但是通孔都没有了...让人很疑惑

网友:
就是没有相应的库或者cell吧,你看一下51 和61 里的孔的cell名字一样吗?有可能一个是M3_M2一个是M3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