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 Compiler产生的gds文件导入virtuoso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9-04-26):
    大家好,我现在想把IC Compiler产生的gds文件导入到virtuoso(5141版)进行drc、lvs检查,使用的是tsmc 0.25um工艺。工艺库中没有map文件,所以我自己写了一个map,如下图一所示。并且在导出map文件的时候使用了以下命令: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child_depth 99 -output_filling {fill} -map_layer ./gdsout.map.
    进行完上述设置之后,使用stream in 导入gds之后,出现的版图信息如图二,只有pin脚的信息,且只有via层,我确定我的map层号都是正确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跪求大神解答!

布局布线版图放大

布局布线版图放大

布局布线之后的版图

布局布线之后的版图

标准单元的版图

标准单元的版图

网友:
1.是否有將tsmc 0.25um所使用到的standard cell gds轉入 ?
2.再轉入IC Compiler产生的gds時Reference library到standard cell gds轉入的ˊlibra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