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如何只跑一个选项

楼主(2019-04-26):
在跑DRC验证的时候,只想跑某一个层次的验证的话(比如M1),应该怎么样去设置修改规则呢?

网友A:
DRC select check

DRC group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C select check

DRC group

你好,可以具体说一下在哪个地方么。在设置界面,还是在规则文件里。

网友B:
可以单独run 某一个或者某些rule,手动选择,具体设置在界面Rules->Check Selection Recipe->Ed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单独run 某一个或者某些rule,手动选择,具体设置在界面Rules->Check Selection Recipe->Edit ...

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