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一个电压减法电路?

楼主(2019-04-26):
如题,模电书学过带电阻的电压相减的电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电阻在片内做的话,会出现很大的设计偏差,如30%误差,所以不能使用电阻设计减法电路,那么如何实现呢?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合适的,如果有参考文献,那就太棒了。
我想实现的,是放大器输入端两个电压相减,如+端900mV,-端200mV,输出700m,或者输出加在一个偏置上面,如400mV固定偏置,也就是输出700m+400m=1.1V。

另外一只有一个疑问,我们一般看到的文献里面,带隙电路的设计也是有用到电阻的,就不怕电阻设计存在偏差导致电路错误吗?

谢谢!

网友A:
电阻绝对误差大,相对误差可以做到1%以内,design的时候是两个电阻比值,误差不大

网友B:
带隙电压 VBG = vbe + R2 * delta_vbe/R1

从公式就可以发现,电阻的偏差 同时发生在了分子和分母上,可以抵消。

而同一颗芯片上的电阻 始终是 同步偏差的。

------------------------------------------------------
嘉兴飞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诚聘 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 实习、应届优先
联系:fc@flychild.com.cn 或Q_4628_688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隙电压 VBG = vbe + R2 * delta_vbe/R1

从公式就可以发现,电阻的偏差 同时发生在了分子和分母上,可以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绝对误差大,相对误差可以做到1%以内,design的时候是两个电阻比值,误差不大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带隙电压 VBG = vbe + R2 * delta_vbe/R1

从公式就可以发现,电阻的偏差 同时发生在了分子和分母上,可以 ...

嘉兴竟然有fabless设计公司。

网友(2025-07-09):
楼主,请问现在找到了合适的减法器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