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中run phase疑问

楼主(2019-04-26):
请大神指点迷津,因为自己的uvm基础比较差,所以对uvm中phase机制认识不全面。至今仍未弄清楚run_phase和main_phase的区别在哪?现在我将driver和monitor的所有操作都放在main_phase中完成,但是我看github上的代码,他们都放在run_phase。望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看看《UVM实战》,phase机制介绍哈。
run_phase和main_phase大体上差不多,主要是run_phase不需要raise_objection可以自动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UVM实战》,phase机制介绍哈。
run_phase和main_phase大体上差不多,主要是run_phase不需要raise ...

感谢您的回复。但还有一点不明白:那究竟应该将主题放在run_phase还是main_phase呢?或者他们适用于什么样的环境?我看了那个phase机制,只是介绍了执行顺序,但是没有讲解每个phase的具体用处和用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但还有一点不明白:那究竟应该将主题放在run_phase还是main_phase呢?或者他们适用于什么 ...

目前我遇到的,是两种都可以,没区别

网友:
但是main_phase前后还有很多小phase,你可以做点别的事情,这样可以让你的工作流程更清晰。如果只用run_phase,那么所有消耗时间的处理都丢到run_phase里面,会显得代码比较多,不利于阅读。

网友:
run_phase可以包含
uvm_pre_reset_phase,
uvm_reset_phase,
uvm_post_reset_phase,
uvm_pre_configure_phase,
uvm_configure_phase,
uvm_post_configure_phase
uvm_pre_main_phase
uvm_main_phase
uvm_post_main_phase
uvm_pre_shutdown_phase
uvm_shutdown_phase
uvm_post_shutdown_phase

一般情况下,我们只会用到其中的部分phase,在uvm1.2中才区分这么细,在uvm1.1只有run_phase,
uvm_1.2兼容uvm1.1,所以也用run_phase

网友:
至于怎么使用,根据具体情况分析,一般我们会在reset_phase结束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复位,然后在pre_main_phase中等待复位释放,main_phase中执行测试code,另外如果你有系统默认配置的东西,可以考虑放在configure_phase中

网友:
我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两者不要混用,只用一种差别不大

网友(2019-05-28):
求楼主推荐一些github上有价值的uvm代码,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下白皮书的5.1节,有讲phase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