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oc验证的自动比对

楼主(2019-04-26):
soc验证时候,写c程序,生成.hex文件,写入memory,启动程序。

C语言里面代码执行情况不能打印生成log,即检测不到自己发的激励。

这种情况下怎么和ip口出来的数据做比对了,全靠人眼瞅波形????

网友A:
目测比对,肯定是不现实了.
我对系统验证不了解,但就我所知,好像是在系统里找一段空闭的地址,CPU住这些空间里写不同的值,就代表不同的字符,然后应该是有个进程去不停的读这段空间,把内容显示出来;
具体细节不清楚,求拍砖!

网友:
这个就是soc验证和asic的区别了,soc验证关注的是ip互联,数据流等。c+asm+linker script产生txt被$readmemh到sram或者rom/flash中然后系统上电复位启动,程序启动,完成中断向量装载等操作,程序运行到main,在main中调用各种测试代码对集成的ip进行寄存器配制操作。
题主的问题是要问外部driver或者bfm怎么才知道系统已经初始化完成或者已经配置好相应ip的寄存器了?这就是个同步问题吧,main函数中可以向某一块srm区域写入特定值,tb监测这块区域,或者main函数操作一个简单接口比如uart或者gpio,tb监测pad跳变。
另外,c代码执行情况可以看cpu的程序指针啊,pc或者haddr,现在高级版本的verdi可以将工具链
和仿真波形结合起来,根据波形看汇编执行情况,就像用板子在IDE上调试并无二致。

网友(2019-06-13):
引用 网友A:
目测比对,肯定是不现实了.
我对系统验证不了解,但就我所知,好像是在系统里找一段空闭的地址,CPU住这些 ...

你理解的是对的,就是这么操作的,可以把C要print的内容,转移到Verilog ram中,监控ram的值变化,打印字符串。

网友(2019-10-28):
我们是往RAM去写值,tb去监测到RAM得到这个数据后,在TB里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互相握手的一个过程。

网友:
上面说的都对,主要是通过在sram中放一个变量,c和sv中改变变量,等待变量 ,达到握手的目的,一般做soc验证会采用一种通用的操作寄存器,sram,code的代码,然后只需要在tc中操作,不需要考虑c,直接写testcase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在sv中打印c的内容,需要更改putchar函数,sv也要做一个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