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qrc一脸懵逼怎么破?

楼主(2019-04-26):
啧啧,这个calibre  qrc 真是把我脑细胞都烧完了,现在超级怀念画图的时光。研究了一整天,感觉和没研究差不多,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主要是我水平太差了,呵呵,论坛里好多大神写的回复啥的都看得云里雾里。我也很无奈好叭,超希望能有一步一步带着截图那种流程供我参考学习一下

好了,还是问一下问题把,就是太low太烦了,哪位大神心情好就回我一下吧,
我觉得我的问题应该是QRC interface 有问题,没有搞懂他这个 Layer Map File 是怎么出来个。好像是一个.design.gds.map这样一个东东。

好吧根据fab给的文档目前能跑起来了,但是有ERROR,继续懵逼ing

网友:
没用过,先码一下养肥了再来学习

网友A:
问fab 要CCI 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fab 要CCI flow

CCI flow  听着就不懂//手动尴尬

楼主:
引用 楼主:
CCI flow  听着就不懂//手动尴尬

大神能用你最最最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说一下吗?我看有的帖子说要把calibre svdb换成cci

calibre -query svdb < query_cmd  这个是实现svdb到CCI的转换的吗?现在蒙在1.不知道自己跑对了没有?2.如果跑对了,那ERROR怎么办?

网友B:
LVS的界面Outputs 那里有个Generate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data(CCI)选项,跑LVS时选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的界面Outputs 那里有个Generate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data(CCI)选项,跑LVS时选上就行了
...

勾上之后又重新跑过,结果是一样的啊。并无半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LVS的界面Outputs 那里有个Generate Calibre Connectivity Interface data(CCI)选项,跑LVS时选上就行了
...

大神你好,我在terminal下运行  qrc -cmd qrc_cmd.ccl 能完整跑完,会得到一个文件design.sp,这个.sp文件怎么在schematic上对照啊,有点小好奇。还有为什么直接窗口 calibre QRC结果一点变化都没有,是不是我哪里又设置错误了。。。

网友A:
去要个完整的flow 把,你在这问,我们都看不到你的屏幕也没办法给你讲很详细。
最好就是问他们要教程要flow,里面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设置的。这里怎么给你讲的清楚呢,大家都签过NDA,又没办法给你截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要个完整的flow 把,你在这问,我们都看不到你的屏幕也没办法给你讲很详细。
最好就是问他们要教程要flow ...

好的嘞,谢谢

网友:
run_qrc 那里不是说了,run LVS前要删掉svdb和query_output还要新建一个空目录query_output吗,还有qrc_cmd.ccl里面需要设置的设置好了吗?rule文件、map文件等的路径,netlist format需要的是什么? .sp、.spf、.spef还是其他的。能在terminal跑就行了,Calibre QRC图形化界面只是比较直观而已,最终结果都是要得到一个节点的寄生参数的网表,至于对照schematic,节点太多,用肉眼看似乎对于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吧。你没有用terminal提过QRC,最好还是像10楼说的要一个详细的flow

网友C:
我和你一样,用命令行可以,界面跑就是不过。我比对过两个产生的qrc_cmd文件也没有什么差异。搞不懂。
你比对一下产生的cmd文件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用命令行可以,界面跑就是不过。我比对过两个产生的qrc_cmd文件也没有什么差异。搞不懂。
你比 ...

然而我莫名其妙的窗口也能出结果了,同样是一个design.sp的网表,话说这个网表可以转换成av_extracted view吗?用design.sp后仿会比较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要个完整的flow 把,你在这问,我们都看不到你的屏幕也没办法给你讲很详细。
最好就是问他们要教程要flow ...

emmm.....好吧我又来打扰你了,非常抱歉。。designer说用这个design.sp做后仿会比较麻烦,这个网表可以转换成av_extracted view 形式的吗?不明觉厉,求大神解释一下这个需要弄成av_extracted view 形式的吗?还是说这个design.sp网表就是最终结果,我看论坛好像有一个人整理过calibre qrc流程就说到网表截止了。有点疑惑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然而我莫名其妙的窗口也能出结果了,同样是一个design.sp的网表,话说这个网表可以转换成av_extracted vi ...

output选项有extracted View,生成av_extracted 对应的cell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C:
output选项有extracted View,生成av_extracted 对应的cell view。

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emmm.....好吧我又来打扰你了,非常抱歉。。designer说用这个design.sp做后仿会比较麻烦,这个网表可以转 ...

没事,我记得这个CCI 要是改输出格式的时候还比较麻烦
之前只是try 过这个flow 没有仔细研究,当时是有个shell 脚本直接抽的。
fab 会提供,在这里可以改输出格式,但是不同的格式好像有不同的设置。

网友D:
CCI flow第一步跑完calibre LVS 之后用命令 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topcellname
topcellname是你的top cell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I flow第一步跑完calibre LVS 之后用命令 calibre -query_input query_cmd -query svdb topcellname
top ...

明白了,就是用calibre query 生成网表,我现在这一步完成了,现在缺少一个extview.rul,就是.sp网表和pdk映射的rul,手写中,预计是把这个弄出来加到quentus qrc 就能生成av_extracted view了

楼主:
弄错了,是一个calibreview.cellmap。但是我感觉这个是calibre pex 生成calibre view 时候需要的一个file,qrc也需要?表示很怀疑,而且calibre pex 生成的网表是.pex.netlist结尾,calibre qrc生成的网表是design.sp,不知道这个design.sp和av_extracted view之间的关系

网友E(2019-06-17):
引用 楼主:
弄错了,是一个calibreview.cellmap。但是我感觉这个是calibre pex 生成calibre view 时候需要的一个file, ...

请问你后来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尝试用了pex的calibreview.cellmap 最后得到的extracted view很奇怪,看不到metal和其他layout只有管子的symbol。。。。

网友:
要用617版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后来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尝试用了pex的calibreview.cellmap 最后得到的extracted view很奇怪,看 ...

对的呀,pex生成的就是schematic view,qrc生成的是layout view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的呀,pex生成的就是schematic view,qrc生成的是layout view

Hi,多谢回复。

我用的是qrc做的extraction。。。但是打开的layout只有symbol。。我怀疑是那个cellmap文件,因为这个文件foundry给我的是用在calibre pex上的,名字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Hi,多谢回复。

我用的是qrc做的extraction。。。但是打开的layout只有symbol。。我怀疑是那个cellmap文 ...

那好像是这样吧,pex用的是cellmap,qrc用的是extview.rul,这俩文件用途好像是一样的吧,只是格式啥的有点不一样,pex生成的是就是一堆symbol,具体我也不太懂,给你贴一下我的extview.rul,希望对你有帮助

extview.rul

extview.rul

网友:
qrc是啥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好像是这样吧,pex用的是cellmap,qrc用的是extview.rul,这俩文件用途好像是一样的吧,只是格式啥的有 ...

Hi, 多谢回复!
我也参考了quantus extraction的文档,里面确实有讲cellmap可以代替掉extview。但是我看到extview的例子里有一些语句是关于metal layer的,比如文档例子里的interconnect METAL1 METAL1 net

但是在cellmap里只有device。。。所以我怀疑我还是要写一个extview.rul。。。

网友F:
extract.rule自己写难度大,还不可靠,可以让foundry代写提供,你们是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F:
extract.rule自己写难度大,还不可靠,可以让foundry代写提供,你们是什么工艺

华力的。。。rules是foundry提供的,自己写cellmap咯

网友:
楼主 请问一下 生成 av_extracted view后怎么把寄生反标到schematic中呢 在schematic中只能看到节点电容 电阻全是NA。在 av_extracted中看到的全是分布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同情同情

网友G(2019-09-16):
借楼请教各位,我用QRC提后参,sp格式的可以提出来,可是提extract view提出来就是空的,可能是什么问题呢?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借楼请教各位,我用QRC提后参,sp格式的可以提出来,可是提extract view提出来就是空的,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

好像是缺少cellmap文件,extview.rul,extview.trp  这俩。userguide应该有介绍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缺少cellmap文件,extview.rul,extview.trp  这俩。userguide应该有介绍的

谢谢回答,extview.trp有的,extview.rul的话看着应该是跑的过程用extview.trp和display_map_file自己生成的,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我还想知道提extract view的格式和提SP格式相比,有什么特别需要设置的地方吗?谢谢

网友H:
楼主,我也有问题求教,,卡好多天了
我做寄生参数提取的,厂家说XRC用不了,,让我们用QRC和STAR RC做,,可我压根不知道这两个怎么搞,我在网上找了视频都是xrc的,直接calibre——PEX在rule file里填入lvs_xrc文件,,接下来设置一下就行了,,请问qrc是什么啊,,求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也有问题求教,,卡好多天了
我做寄生参数提取的,厂家说XRC用不了,,让我们用QRC和STAR RC做,, ...

我们design做的后抽flow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们design做的后抽flow

额,,第一步就折了,,咋办。。没找到你说的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第一步就折了,,咋办。。没找到你说的那个文件

第一步只是把QRC装到cadence上,老铁你先去下个软件,我们这个用的是EXT161,具体我也有点懵,反正你搜搜啥的,论坛上应该也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第一步只是把QRC装到cadence上,老铁你先去下个软件,我们这个用的是EXT161,具体我也有点懵,反正你搜搜 ...

大佬,做qrc前,是不是要先用pvs做lvs生成网表才行,用calibre生成的网表是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大佬,做qrc前,是不是要先用pvs做lvs生成网表才行,用calibre生成的网表是不是不能用

...

哈,同小白。。应该是你用pvs qrc 就用pvs lvs生成网表,用calibre qrc就用calibre 律lvs 生成网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同小白。。应该是你用pvs qrc 就用pvs lvs生成网表,用calibre qrc就用calibre 律lvs 生成网表
...

还是谢谢大哥了

网友H:
老哥,,我在网上只找到了EXT152版本的,请问你当时是怎么安装的,,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哥,,我在网上只找到了EXT152版本的,请问你当时是怎么安装的,,有教程吗 ...

不知道,不是我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不是我装的

唉,,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要个完整的flow 把,你在这问,我们都看不到你的屏幕也没办法给你讲很详细。
最好就是问他们要教程要flow ...

你好,请问,您这里说的flow是整个calibre +QRC 的flow么?

网友I(2019-11-14):
用CCI-QRC提取extracted view时报错,model library缺失,我的cda.lib文件里有加载pak模型库,这是怎么回事,求教!!!

网友(2020-07-19):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也有问题求教,,卡好多天了
我做寄生参数提取的,厂家说XRC用不了,,让我们用QRC和STAR RC做,, ...

XRC  mentor家抽寄生的工具

STAR-RC  Synopsy家抽寄生的工具

QRC   Cadence家抽寄生的工具

现在主流方案,前面抽连接关系基本都是都是用CALIBRE,但是后面抽寄生,有用starrc的,这个就叫CCI flow,如果用QRC,就叫QCI flow。XRC在抽寄生的精准方面确实差了点,不太容易作准,当然也看FAB,T家就一直缺省支持XRC的。

当然前面抽连接关系,也可以用herclues或者assura,pvs等各家自己的工具;但是我看到的主流流程,基本都是CCI或者QCI。

网友(2021-03-11):
引用 网友C:
output选项有extracted View,生成av_extracted 对应的cell view。

大佬,我成功生成了av_extrated文件,但文件里面少了部分连接关系,我的反相器输入端没有连接上去,输出out到pmos的连接关系也没有,是不是因为我lvs的时候只新建了query_output文件夹,而没有删svdb文件夹?

网友(2021-07-07):
我跟你报一样的错,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2023-05-30):
引用 网友G:
谢谢回答,extview.trp有的,extview.rul的话看着应该是跑的过程用extview.trp和display_map_file自己生成 ...

最后解决了吗,我也是sp 跑通了,但是extracted_view就failed,但是log文件里没有报error

网友(2023-09-14):
引用 楼主:
第一步只是把QRC装到cadence上,老铁你先去下个软件,我们这个用的是EXT161,具体我也有点懵,反正你搜搜 ...

请问大侠你有Star RC的流程吗

网友:
有解决办法之后喊我一下

网友(2024-12-12):
引用 网友I:
用CCI-QRC提取extracted view时报错,model library缺失,我的cda.lib文件里有加载pak模型库,这是怎么回事 ...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您解决了吗?可以教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