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仿真 模块连接问题 求助

楼主(2019-04-26):
本人目前在用Hspice进行verilog A的仿真,其中有两个模块A和B,我构建了一个inout 节点 E 来作为两个模块间的联系。
问题在于V(E)对于模块A,B均为输出,也就是模块AB的代码中,V(E)<+   表达式(A中参量),V(E)<+   表达式(B中参量)。

这种情况有办法进行仿真吗,求各位大佬救救孩子吧

网友:
不知verilog A是怎么处理的,翻翻手册?
verilog针对这种情况是有驱动强度定义的,supply strong weak等。

网友A:
在verilog-A建模时,要考虑两个输出端口各自的输出阻抗和等效的输出电压(或者电流),这样就可以得到正确的仿真结果。
在上述条件下,如果仿真器认为verilog-A两个模块的输出不能接在一起,你完全可以在输出端各加1个极小的电阻(比如1m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erilog-A建模时,要考虑两个输出端口各自的输出阻抗和等效的输出电压(或者电流),这样就可以得到正确 ...

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写的不是正常电路,模块B很简单,就是3个端口,两个端口的电压差得到第三个端口的电压值,问题是计算不是正常的电流电压获得,而是通过判断情况给他代公式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