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网上下载了一个集成IC617虚拟机,但是PORT参数有问题,大家知道什么回事

楼主(2019-04-26):
port1是自己笔记本上cadence的PORT设置,右图是实验室服务器PORT的设置,自己的port缺少两项参数设置,影响lna的大信号仿真。有人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2019-06-05):
确定调用的是port而不是vsourc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调用的是port而不是vsource ?

调用的是PORT,不是vsource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用的是PORT,不是vsource

先找到工作站或者别人的analogLib库目录,拷贝一下,替换你虚拟机里的库。如果不行的话,那只能再换个版本IC617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到工作站或者别人的analogLib库目录,拷贝一下,替换你虚拟机里的库。如果不行的话,那只能再换个版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复制的用不了,我重新找了一个,用着提好的

网友(2019-12-01):
是虚拟机本身库的问题吗?我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2020-04-16):
求助解决方法,我的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