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布局

楼主(2019-04-27):
在使用vivado进行布局布线的时候,有一个子模块的时序很紧张,我的想法是把这个子模块尽可能的布局在同一个bank或者相近的bank,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关注下这个模块的pin脚分配,是否在一个bank上或者是否靠近你想要放的那个bank;可以画pblock约束,但有时时序反而更差;分析下这个模块时序紧张的原因是什么,拥塞?net delay太大?逻辑级数太高?fanout太大?clk不平衡?如果能从rtl角度优化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关注下这个模块的pin脚分配,是否在一个bank上或者是否靠近你想要放的那个bank;可以画pblock约束,但 ...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了是fanout太高了。设置一下就没有问题了。现在遇到更棘手的问题了。对于源同步设计,由于硬件的问题,数据时钟不在同一个bank中,没有办法使用BUFR,导致没有办法满足时序,建立时间不满足。我在想有木有一种时钟网络可以直接驱动多个区域的logic和IOB呢?我知道BUFM,但是它只能驱动BUFR和BUFIO,不能直接驱动logic

网友A:
你的片子资源吃紧吗?多die芯片跨die了吗?setup violation原因是clk skew还是datapath delay太大?PR是采用的默认策略吗?另外,你这里的violation是内部的还是端口的violation呢?感觉具体分析下,应该还是有些办法可以优化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片子资源吃紧吗?多die芯片跨die了吗?setup violation原因是clk skew还是datapath delay太大?PR是采 ...

片子资源很吃紧,bram用了90%,LUT用了70%,策略暂时用的默认的。我知道可以选择其他策略,但是时序差的太多,并且有未布线的,所以没有办法实现了

网友:
BUFG紧张么?跨bank可以用BUFG

网友B:
90%的BRAM,70%的LUT,有点极限了,可否降速折中下。。没啥太好建议,再就是升级系列内pin2pin的大容量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的BRAM,70%的LUT,有点极限了,可否降速折中下。。没啥太好建议,再就是升级系列内pin2pin的大容量器件 ...

就是还想提速呢?最先只能跑90多M,我约束了一下位置,能跑上180M,还想跑250M,试了一下,时序惨不忍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看了是fanout太高了。设置一下就没有问题了。现在遇到更棘手的问题了。对于源同步设计, ...

fanout高请问怎么设置就没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fanout高请问怎么设置就没问题了呢?

复制寄存器,设置max_faout

网友D:
最后问题都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后问题都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

没有办法啊,最多190M,多了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