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culator 中的max函数找不到

楼主(2019-04-27):
(将多个输出信号上y值相等的点相减)得到一组数据,想要求出它们中的最大值。我在617版的cadence中没有找到这个函数,但参阅cadence用户手册和ocean referance,发现calculator中应该有函数max,可以用来比较数据的最大值,请问该怎么办?(ocean reference是在cadence用户手册中提到的,专门讲calculator函数功能的一份说明书)

楼主:
xmax和ymax只能对波形中的最大值进行提取,不过ocean中确实有一个max函数可以用来比较数据的最值

ocean中xmax函数定义

ocean中xmax函数定义

max函数

max函数

网友A(2024-04-22):
直接可以用max 和min ,手写就行了,这个是集成进去了的

网友(2025-04-24):
引用 网友A:
直接可以用max 和min ,手写就行了,这个是集成进去了的

我试过,但是似乎不行啊

网友(2025-06-17):
解决了吗佬

网友(2025-08-19):
引用 网友B:

同问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