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信号参数的名字

楼主(2019-04-27):
正在对着EE214学习。
请问下小信号模型的电容怎么从HSPICE得到?
已经知道了
gm    对应 hspice 输出的gm
gmb 对应 hspice 输出的gmb
ro   对应 hspice 输出的1/gds
电容就不清楚了。
hspice输出包括太多电容了。

初学者,请大家不要嫌弃问题太简单

网友:
关于电容的理解,你可以参考
http://blog.eetop.cn/blog-757190-24256.html

楼主:
看了一上午hspice文档,以及楼上帖子。总结如下。
1cmos器件有4个端点 bsgd。每个端点有电荷,有电势。任何一个端点电势的变化都会引起4个端点电荷的变化。cij等于dqi/dvj。也就是有16个电容系数。一般说来,cij 不等于cji。考虑到电荷守恒。cij的对i求和等于0。含义是任何一个端点的电势变化,仅仅导致电荷的从新分配。因为电荷仅仅取决于电势差,cij对j求和等于0。16个系数中只有9个独立变量。

楼主:
2虽然一般情况下cij不等于cji。但是对于某些模型是相等的。比如bsim3v3用的电容模型capmod=2.因为cij=cji,所以9个系数中只有6个系数了。又因为cds约等于0。就剩下了5个电容系数,也就是交流小信号模型中的5个。

楼主:
3 5个电容系数中, cgs最大,其它系数较小,但是也处于同一数量级。
4 对于共源放大器,虽然cgs大于cdg,但是因为cdg的d端总是以ro/gm的倍数同时变化,cdg对于g端来说就显得很大,也就是米勒效应。所以反而成了决定频率的主要因素。

楼主:
5对于源跟随器,虽然cgs最大,但是放大倍数约等于1。就像你想给一个电容充电,可另一个级板总是跟着变化,就没法充进去了。最终反而是一个小电容。

楼主:
6对于共栅管,

楼主:
6对于共栅级,和跟随器类似
7 无论什么结构,在输入和输出之间都存在电容通路。从而导致在高频下输入直接进入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