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佬帮忙看一下关于cadence 提取lef的问题(abstract)

楼主(2019-04-28):
我用的cadence abstract提取lef,power有多个pin,都是用的顶层金属utm,每条power上都打了lable,但是在提取lef的时候,只提取出一条power,求问大佬们怎么把全部的power抽出来

网友A:
lef里的PIN信息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一个POWER名字,但是它的金属线位置信息应该有几个就会写几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f里的PIN信息只有一个,因为只有一个POWER名字,但是它的金属线位置信息应该有几个就会写几个吧 ...

对的,power名字只有一个,但是就是不能把power的所有位置提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power名字只有一个,但是就是不能把power的所有位置提出来

你的POWER都是打在金属线上的呀,你有几条金属线就会有几个位置信息啊,金属线的位置信息就是你的POWER位置信息

网友:
我自己做了个示意,我随机画了5条线,都打上VDD这个PIN,抽出的LEF信息
PIN只有VDD一个,位置信息就是五个金属线的位置信息,在下边已经圈出来了。
看看是不是对你的问题有帮助

网友A:
我不太会用这个,上传了几次图片都没显示出来,不知道咋回事
你能看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太会用这个,上传了几次图片都没显示出来,不知道咋回事
你能看到吗
...

没有看到,我也正在依照你的方法进行测试

网友:
没图片啊

网友A:
图片我不会上传,搞了几次,都没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我不会上传,搞了几次,都没成功

我试了一下,确实是能够提取出来的,但是我在项目里就没有办法提出来。。。要么是只提了顶层的金属,要么只提取了m5的金属,两个层的金属就是不能都提取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一下,确实是能够提取出来的,但是我在项目里就没有办法提出来。。。要么是只提了顶层的金属,要么 ...

你可以在POWER输入框写上你要提取的POWERNAME试试。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你的POWERPIN的lable层次和金属层次有没有对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POWER输入框写上你要提取的POWERNAME试试。
还有就是检查一下你的POWERPIN的lable层次和金属层次 ...

已经清楚问题在哪儿了,因为如果prboundry是一个多边形的话,1选项就不能提取完整的信息,如果要提取出完整的信息,就要改勾2选项,并且要求同一个label的金属都要连接起来

abstract的提取选项界面

abstract的提取选项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清楚问题在哪儿了,因为如果prboundry是一个多边形的话,1选项就不能提取完整的信息,如果要提取出完 ...

这个我没有遇到过。
你试试把Pins过程中的Boundary选项改成off
后边两个操作全部都是默认值,直接run,不做任何修改。
看看可不可以直接抽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没有遇到过。
你试试把Pins过程中的Boundary选项改成off
后边两个操作全部都是默认值,直接run,不 ...

如果把Pins过程中的Boundary选项改成off的话,在abstract过程中工具会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Pins过程中的Boundary选项改成off的话,在abstract过程中工具会报错

这个我在使用过程中没有改过你说的那个选项。
我把Boundary改成off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用Absrtact 提取LEF文件,我现在卡在了PIN的提取上,查看手册,对“Map text labels to pins”这一项的填写说明也不是很明白?
左边是我用的工艺里面版图的信息,但是map那一框不管怎么设置,都不对。请问你是怎么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也在做用Absrtact 提取LEF文件,我现在卡在了PIN的提取上,查看手册, ...

你好,我是按照网上给的例子提取lef的,map这一项只需要按照格式来写就好了,比如,版图中有metal 1的pin,那么map这一项就填(M1 M1),有些工艺是(M1txt M1)的表述,你可以参考以下文章,下面有比较全面的提取lef的说明。网址:https://wenku.baidu.com/view/600 ... 7f5acfa1c78389.html

网友(2019-06-23):
mark,方便以后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