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仿真步骤

楼主(2019-04-28):
我画好了差分放大器的版图,后仿真的步骤是什么。

网友:
步骤:
1. 画好版图后用DRC、LVS进行检查;
2. 用PEX软件进行寄生参数抽取,然后形成cellview或者netlist;
3. 用仿真软件对cellview或netlist进行仿真;
大概会用到的软件:Cadence Virtuoso、Mentor Calib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