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p核cordic求模长困惑

楼主(2019-04-28):
利用cordic求ip核实现求模运算时,输入数据要求在[-1,1]之间,但是前面我利用FFT得到的数据并不知道是多少,如何将产生的数据变成该范围内。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CORDIC还可以求模长?没听过这种运算方式,FFT输入输出,你按归一化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RDIC还可以求模长?没听过这种运算方式,FFT输入输出,你按归一化走

就是相当于平方和开根号,我看cordic里的translate运算实现的就是这个功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相当于平方和开根号,我看cordic里的translate运算实现的就是这个功能啊
...

平方直接做乘法就可以了,开方那个有整数位和小数位的,你可以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