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用ADS做mmic的版图有哪些教程和书籍可以看啊???

楼主(2019-04-28):
教研室没有人做过芯片级的射频功放,我整个原理图设计都比较了解,但是原理图到版图这一步不会啊!向各位大神求教,怎么学习,应该看哪些书,哪些教程。有相应的工艺库,但是不会弄。

楼主:
对了,是砷化镓,氮化镓工艺的,不是cmos。

网友:
照着你的原理图,该画电容的画电容,该画晶体管的放晶体管,就行了呀,一点一点的画呗,你不会是想自动原理图生成版图吧?

网友A(2021-12-16):
我也想学习啊

网友(2022-05-03):
我也想学习,但是找不到资料

网友(2022-08-24):
老哥有教程或者资料吗

网友(2023-08-04):
在设计原理图的时候就要考虑到版图布局,避免太夸张的微带线尺寸,然后根据原理图一点点的替换就行了

网友B(2023-12-18):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学习啊

请问一下,ADS的版图仿真是仿真不了CMOS这种有源器件吗?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这个,不太懂这个流程。我看到别人说的了解到的好像是要把cmos的器件拿掉,然后加上端口进行EM仿真,然后在原理图界面再加上CMOS器件进行仿真,请问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ADS的版图仿真是仿真不了CMOS这种有源器件吗?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这个,不太懂这个流程。我看到 ...

嗯,是这样的

网友C(2024-02-26):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ADS的版图仿真是仿真不了CMOS这种有源器件吗? 我是新手刚刚接触这个,不太懂这个流程。我看到 ...

可以仿真有源的,只不过要先把有源器件摘了,先仿真无源的部分,例如电感电容传输线,再把EM仿真的部分带入原理图与有源mos一起仿真

网友D(2024-09-18):
引用 网友C:
可以仿真有源的,只不过要先把有源器件摘了,先仿真无源的部分,例如电感电容传输线,再把EM仿真的部分带 ...

请问这样仿完之后,流片之前提交的版图是直接把有源器件添进版图就可以,不用再单独对整个版图进行EM仿真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样仿完之后,流片之前提交的版图是直接把有源器件添进版图就可以,不用再单独对整个版图进行EM仿真 ...

是的,把有源管芯摘了仿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