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x=26A MOS管耐压

楼主(2019-04-28):
如题,1.2V core decive tox=26A,如果严格按照model文件中的描述,
那么需要vgs<=1.2V(*1.1),vds<=1.2V(*1.1), vbs>=-1.2V。

问题:(1)model文件未对vgb描述,那么使用bootstrap开关将Vgs提高1.2V使vgb最高达到2.4V也没问题?
(2)超出model文件的voltage range,使用该decive的反相器的电源电压提高到1.4V>1.32V会导致击穿影响逻辑电路正常工作吗?击穿是否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5V/1.6V/1.7V/1.8V呢?

网友A:
(1)1.2V bootstrap到2.4V是没有问题的,在bootstrap时候,source/drain=1.2V, gate=2.4V, bulk=0V,oxide下方的处于强反型,沟道电位1.2V, gate oxide 承受1.2V,沟道到衬底的耗尽层承受1.2V,所以开关不会有问题,反而是reset 到地的一个nmos需要做overstress 的保护。
(2)1.2V提到1.4V这是个可靠性问题,在你做实验时短期升压时没问题的。如果需要详细数据,可以参考fab的reliability数据,TSMC的通常在design rule的reliability章节,会给出不同电压温度下的寿命比如10年,但是这个实验都是在加速老化的条件下推算出的,所以你短期加压到1.8V可能也没问题。在ESD时候瞬间电压可能是1.2V 的好几倍,估计4V是可以到的。

网友:
似乎跟此贴有相似性,看回复内容
http://bbs.eetop.cn/thread-840334-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2V bootstrap到2.4V是没有问题的,在bootstrap时候,source/drain=1.2V, gate=2.4V, bulk=0V,oxide ...

感谢二位的答案。查阅到tsmc reliability相关章节,里面提高了不同电压和温度下time to failure参数,给出了判断为failure的标准和ttf的半经验公式,分成栅氧击穿(vg相关),热载流子注入效应(vds相关)等。

限于器件知识,还是有些地方比较模糊,无法判断十几分钟~数小时的实验该用什么电压能让芯片80%以上概率逻辑正常,什么电压能确保不会发生不可逆的损害。

(1) breakdown的衡量标准是什么?ig和vg是指数关系?soft breakdown和hard breakdown有什么区别?MOS管二次击穿?
(2) 栅氧击穿是vcc提高的瓶颈吗?多个效应影响不同,电压值不同,该怎么考虑。
还是补补相关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