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图形界面里不能修改和键入字符

楼主(2019-04-29):
用calibre 2015 图形界面时不能修改和键入字符,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好象是权限的问题。

网友:
您好,

可以结合鼠标中键,通过剪切和粘贴进行修改。

网友:
这里有解决方法,楼主试试看。http://bbs.eetop.cn/thread-370234-1-1.html

网友:
选择system->preferences->input method. 我选择Use X compose table就可以了。

楼主:
非常感谢!按照五楼的做法,问题解决了

楼主:
也感谢各位的热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