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给数字配一块ldo,怎么得到负载电容大小

楼主(2019-04-29):
数字版图已经有了,原来是片外供电,现在改成片内供电

网友:
负载不仅仅是电容。
没有做过相关的东西,给出我的看法:
(1)带着数字电路做晶体管级仿真最能反映问题
(2)加快仿真,可以先得到数字模块不同的状态每个状态的电流,然后LDO仿真带着这些电流查看状态切换电压是否能满足要求
(3)方法(2)不能完美模拟电流在时钟边沿时出现的峰值,也不能体现电容的影响,因此需要对负载进行更准确的建模,如何建模不再详述。

网友:
要不要試著在 shut down的時候去淬C的參數
或是沒有clock/data的時候 去抓C 比較容易
感覺都會抓不準

网友(2021-04-28):
世界难题

网友:
片上LDO的负载确定确实比较复杂, 不过你既然都有数字部分的版图了可以问一下数字后端的同事下面三个参数:1. 等效门数目 2. 每个等效门的等效输入电容 3. 数字电路最高的switching activity, 以上三个参数相乘就是数字部分近似的等小电容,如果要更精确就还要考虑自动布局布线时加入的电源分配网络的等效电容。这两个估计参数加上片上数字部分的解耦电容的大小就是ldo的近似负载。当然还要考了电阻负载。 寄生的电感就无需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