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复数滤波器运放设计

楼主(2019-04-29):
请问,我设计的滤波器是有源_RC滤波器,用到的运放设计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指标?
我自己调试的运放,发现功耗低时(低于100uA),就不能让滤波器正常工作(滤波器的中心频率,带宽等参数都偏离太严重)。
准确的说,当我的运放的gm1和gm2比较小时,滤波器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各位大佬有时间说说我的问题!!!!

滤波器电路

滤波器电路

滤波器的运放电路

滤波器的运放电路

网友A:
你的中心频率和带宽决定了运放的GBW大概需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心频率和带宽决定了运放的GBW大概需要多大

我的中心频率是1MHz,带宽也是1MHz,那运放的GBW需要多少?

网友:
我记得,一般运放的GBW要在带宽最高频率的50倍以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中心频率是1MHz,带宽也是1MHz,那运放的GBW需要多少?

那么,带通频响最高的3dB带宽约为2M,你把运放的GBW做得越大,非理想效应就越小,记得有文章说做到带通频响最高的3dB带宽的100倍

网友:
请问有复数滤波器原理的资料可以共享一下吗?也在做滤波器相关的设计,谢谢。

用constant gm偏置能解决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带通频响最高的3dB带宽约为2M,你把运放的GBW做得越大,非理想效应就越小,记得有文章说做到带通频 ...

我看到过这个文章,但我的功耗太低了,整个滤波器的才500uA,大的GBW很难做到吧!不知道你以前做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过这个文章,但我的功耗太低了,整个滤波器的才500uA,大的GBW很难做到吧!不知道你以前做的功耗是 ...

我之前做的6个运放,一共2.5mA,当然性能要求得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做的6个运放,一共2.5mA,当然性能要求得不高

嗯,我自己调的3mA也是可以实现的,但现在要求是500uA,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网友:
有一些补偿的手段吧,比如反馈电容串联小电阻

或都试试拓展运放带宽的方法

网友(2020-09-08):
用Gm_C结构吧,功耗不然拿不下

网友(2021-03-08):
换个运放吧

网友(2025-02-20):
引用 楼主:
我看到过这个文章,但我的功耗太低了,整个滤波器的才500uA,大的GBW很难做到吧!不知道你以前做的功耗是 ...

你好,方便把这个文章题目发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做的6个运放,一共2.5mA,当然性能要求得不高

性能要求,主要指的是滚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性能要求,主要指的是滚降?

带内不平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内不平整

这个跟滤波器类型是不是也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滤波器类型是不是也有关系?

运放带宽不够,会导致带通频带右边翘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带宽不够,会导致带通频带右边翘曲

好的,运放的带宽取多大比较合适?

网友:
你好,请教一下一般滤波器的运放输出一定有要用class AB结构?

网友(2025-05-04):
引用 网友A:
你的中心频率和带宽决定了运放的GBW大概需要多大

请问需要的GBW时开环时的还是闭环时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