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hspice全线程跑仿真?

楼主(2019-04-29):
怎么让hspice全线程跑仿真?求问,跑的太慢了。

楼主:
windows版,在界面有一个multicpu选项

网友:
如果用的是8核pc -> hspice -mt 8 -i input.cir,也可再加上 -hpp 選項會更快。

网友:
1. multi thread

  hspice -mt number  -i  xx.sp -o xx.lis

2. hi performance

hspice -hpp

只是我发现hpp 不是所有都能跑 , -mt 比较可以 .. 只是 multiCPU 电路, 如非 memory . run hspice 改善有限 .
large design 用  hsim  adit类会比较快 .  finesim_pro   afs 也可 .  Hspice fast spice 方式 , spectre记得以前有 turbo可加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