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文件用v2lvs转cdl文件发现.v文件中wire类型的变量无法成功转化

楼主(2019-04-29):
.v文件中的wire类型的变量用v2lvs命令之后,在生成的cdl文件中.SUBCKT这一栏里没有生成相应的端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wire类型的原因?

网友:
.v中wire类型只是层次内部线,如果没有对应的端口在转化为cdl后当然也只能是线,不会生成相应端口了。
在.v中有端口声明,同时有in out属性转化cdl后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