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51版本的highlightdiplay的加载方法

楼主(2019-04-29):
如题,因为51版本点亮的线都不是粗线,需要我们自己去设置yn让线变粗。
每次我都是通过打开的那个editor手动的添加。
所以我就想可以像快捷键那样直接设置到.cdsinit文件里面么?
但是设置之后并不能提示的是 highlightdisplay.drf文件里的那些函数只能用在 display resource file里面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可以有办法让display文件在软件启动的时候自动加载么

网友A:
自己在 display resource file里面调好颜色粗线后保存一个highlightdisplay.drf,然后在.cdsinit里面加载保存好的highlightdisplay.d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在 display resource file里面调好颜色粗线后保存一个highlightdisplay.drf,然后在.cdsinit里面加载保 ...

我这样操作过了,但是warning 说这些.drf里的那几个函数只能用再 display resource file直接用的load语句load的这个文件

网友(2025-07-03):
你好,请问楼主IC514中想像615一样点亮版图的线是哪个快捷键啊,或者说有这个功能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