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PS面试题

楼主(2019-04-29):
请问图中问题如何从理论上推导?拉普拉斯变换吗?

网友:
懂的人有必要扯那些玄的么?

网友A:
如果输入是阶跃,则波形应该是减幅振荡,最终稳定在阶跃电平。
如果输入是冲激动,则波形应该是减幅振荡,最终波形稳定在0.

这种题目很好答,你只要顶住初始和最终的值,然后想想中间会怎么变化就好了。通过传递函数可以知道如果频率很大,一定会发生振荡。阶跃和冲激的沿刚好可以看成是高频信号,因此中间过程肯定是振荡。最后要稳定,中间还振荡,那肯定是减幅振荡。

至于要从原理上解释。你可以简单这么想。电容两端电压不突变,电感是阻交流的。所以一开始冲激或者阶跃的电压肯定是落在电感上,因此vout一开始为0。不管是阶跃信号还是冲激信号,电感接下去的电压为常数,则电感会无损传递该电压到电容两端。因此,电容的电压要上升。电容电压上升意味着电感两端电压要减小,而电感是不会让它减小的,所以又要把电压拉下去,因此会产生振荡。物理上就是电感的电压在变化的时候会产生电流,电流会给电容充电产生电压的变化,进而循环往复。这个过程中电源是要吸收能量的,因此最后会趋于平稳。

网友(点评):
你这个解释的问题出在那句“电源是要吸收能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是阶跃,则波形应该是减幅振荡,最终稳定在阶跃电平。
如果输入是冲激动,则波形应该是减幅振荡, ...

题目中没有电阻,是不会减幅的。阶跃响应就一直振荡下去了。
楼主这题用laplace变换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题目中没有电阻,是不会减幅的。阶跃响应就一直振荡下去了。
楼主这题用laplace变换推就好了。
...

用拉普拉斯推Vout(S),然后逆变回时域得到Vout(t),根据Vout(t)画出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题目中没有电阻,是不会减幅的。阶跃响应就一直振荡下去了。
楼主这题用laplace变换推就好了。
...

会的吧。您可以把它放到cadence里面仿真一下就能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的吧。您可以把它放到cadence里面仿真一下就能看到了。

你用laplace推一下是肯定不会错的。。。。

这种ideal的模型在cadence里仿真的话,仿真的精度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你仿真出来减幅那是计算误差导致的,你在simulation option里把那些tolerance降低几个数量级再仿真看看结果

就跟好多oscillator如果不改步长也仿不出振荡是一样的...

网友:
挺好奇第三问应该怎么回答比较好,有大佬能解释下吗?

网友(点评):
因为没有任何耗能元件,所以能量只能存储在L/C Tank里,电磁能互相转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laplace推一下是肯定不会错的。。。。

这种ideal的模型在cadence里仿真的话,仿真的精度对你的影响是 ...

谢谢您的解答。谨受教

网友(点评):
你后来仿出振荡了吗

网友:
用拉式变换推出delta(t)的s变换1,经过LC之后为的vout(s)为k^2/(s^2+k^2), 其中k=(1/LC)^1/2, 可以得到经过拉式反变换可以得到vout(t)为k*sine(kt)的正弦波,
而阶跃响应U(t)的拉式变换为1/s,经过拉式变换之后的vout(s)为1/s*(k^2/(s^2+k^2)), 可以看做上面delta(t)相应输出的vout(t)的积分,所以该vout(t) 为cosine(kt)-1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解答。谨受教

不管什么精度都是减幅振荡呢。最后都会趋于平稳,估计就是您说的模型的问题。

网友(点评):
没有能量的损耗,LC就是一个选频网络,最终输出就是在LC这个频点震荡。

网友(点评):
我试了一下,把reltol,vabstol,iabstol精度要求提高三个数量级,能仿出振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精度都是减幅振荡呢。最后都会趋于平稳,估计就是您说的模型的问题。
...

恩恩。拉普拉斯变换显示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精度都是减幅振荡呢。最后都会趋于平稳,估计就是您说的模型的问题。
...

我就把瞬态精度三个级别试了一下,并没有设置您说的那几个。看来还是没有抓到重点啊

网友(点评):
那你设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