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约束问题

楼主(2019-04-29):
如何实现两个数同在一个数组或者两个数都不在数组内。
int fib = {12,34,45,47,78,96,104};
rand int number[];

constraint number_cn{
    foreach(number[i ])
        number[i ]  inside fib;
    foreach(number[i ])
        foreach(number[j] )
            if(i != j)
                number[i ]   != number[j];
    number.size() inside {[1:5]};
}

如何实现数组number中出现:12与34都存在number或者12与34都不在number里?

网友A:
class test;

bit [7:0] fib[7] = '{12,34,45,47,78,96,104};
rand bit [7:0] dt[2];
rand bit [7:0] number[];
rand bit in_or_not_in;
constraint number_cn{
    number.size() inside {[2:5]};
    unique {dt};
    foreach(dt[i])
        dt[i] inside {fib[0],fib[1]};//can change
    foreach(dt[i])
        if (in_or_not_in == 1)
            dt[i] inside {number};
        else
            !(dt[i] inside {number});
    in_or_not_in dist {1:=8,0:=2};
}

endclass

initial begin
    automatic test utest = new();
    for(int i=0;i<30;i++) begin
        void'(utest.randomize());
        $display("%0d,%p",utest.in_or_not_in,utest.number);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 test;

bit [7:0] fib[7] = '{12,34,45,47,78,96,104};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这样的做,会出现number的size最小是2,而不是1了啊。
但这种方法确实比较巧妙。
大概这样就能满足number的个数可以为1或0的情况了吧
    foreach(dt)
        if (in_or_not_in == 1 && number.size() > 1)
            dt inside {number};
        else
            !(dt inside {numb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但是这样的做,会出现number的size最小是2,而不是1了啊。
但这种方法确实比较巧妙。
大概 ...

其他的尺寸约束下就好了。。没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