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有符号位和无符号位运算位宽是如何扩展的?

楼主(2019-04-29):
求助:verilog有符号位和无符号位运算位宽是如何扩展的?
三种情况下:有符号位和有符号位,无符号位和无符号位,有符号位和无符号位,位宽是如何扩展的?
还有如果无符号数之前有多个运算符,比如单bit数先取反(~)再与其他多bit无符号数运算,是先做位宽扩展再取反,还是取反后当做单bit再做符号位扩展运算?

网友:
单bit的有符号数,不知道你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为了防止歧义(或需要记住verilog语法的定义),可以手工自己补充sing位,这样就不用管语法怎么规定的了。

回答完,推荐个数字IC设计深度入门课:
试听:https://ke.qq.com/course/379407?tuin=64ce5e2a
基本单元电路结构:https://ke.qq.com/course/379544?tuin=64ce5e2a
跨时钟域电路设计:https://ke.qq.com/course/386895?tuin=64ce5e2a
STA分析原理:https://ke.qq.com/course/390121?tuin=64ce5e2a
DC综合实例:https://ke.qq.com/course/395037?tuin=64ce5e2a

网友A:
有符号位: 以MSB进行扩展, 无符号位: 补0
进行运算前 (e.g. A|B, A+B, A&B…), 都需要将两个操作数扩展, 让长度相同.
但是单纯取反(~) e.g. ~A, 则不需要扩展

网友:
有符号位:MSB进行扩展, 无符号位: 0
进行运算前(e.g. A|B, A+B, A&B…), 都需要将两个操作数扩展, 让长度相同.
但是单纯取反(~)e.g. ~A, 则不需要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符号位:以MSB进行扩展, 无符号位: 补0 进行运算前(e.g. A|B, A+B, A&B…), 都需要将两个操作数扩展, 让长 ...

如果定义了有符号的数据,即使位宽不一致也可以自动补齐,尤其是乘法器的时候,自动补齐特别方便

网友(2024-05-06):
intA=-4'd12,RHS是无符号表达式,故按高位补零扩展,这样理解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