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调出没有源/漏接触孔的管子?

楼主(2019-04-29):
最近才开始学画版图,请教下各位大神,如何调出如下图所示没有源/漏接触孔的管子?先谢了。

网友A:
一般工厂PDK的管子不会有这种。
你这个多半是自己建的pcell,另外一种情况是使用XL时,abut server选项开着的话,合并之后又拉开的并联管子可能会出现你上图中左边那种情况。

楼主:
如何调出没有源/漏接触孔的管子?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厂PDK的管子不会有这种。
你这个多半是自己建的pcell,另外一种情况是使用XL时,abut server选项开着 ...

明白了,谢谢回复

网友:
调出器件,然后edit->hierarchy->flat,把管子打散,删掉金属孔,也可以

网友B(2019-07-05):
调用出来的管子Q一下属性,把contacts on right/left sided S/D regions选项关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厂PDK的管子不会有这种。
你这个多半是自己建的pcell,另外一种情况是使用XL时,abut server选项开着 ...

你好 abut server 这个选项在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abut server 这个选项在哪呢?

版图界面上按 Shift+E,就弹出来了,在左边上面一点。

网友:
能说一下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调用出来的管子Q一下属性,把contacts on right/left sided S/D regions选项关掉

6#的才是常见的办法,可以在器件属性窗口吧S/D端的接触孔去掉(一般是因为W太小只有一个孔,所以自己画两个以上的孔上去),还可以关掉和开启G端的接触孔(高数量的finger时候可以省好多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abut server 这个选项在哪呢?

学到啦 谢谢

网友E(2025-01-18):
引用 网友D:
6#的才是常见的办法,可以在器件属性窗口吧S/D端的接触孔去掉(一般是因为W太小只有一个孔,所以自己画两 ...

我的管子调出来就缺少一个源端,只有漏端,我找不到您说的那个如何去掉s/d的接触孔,请问大佬可以帮忙说一下在哪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管子调出来就缺少一个源端,只有漏端,我找不到您说的那个如何去掉s/d的接触孔,请问大佬可以帮忙说 ...

我也没找到这个contacts on right/left sided S/D regions选项

网友(2025-06-19):
引用 网友F:
我也没找到这个contacts on right/left sided S/D regions选项

貌似工艺不同不一样,我师兄说t的工艺是有的,我这次用smic28也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