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 2016.6和nLint 2015.9问题

楼主(2019-04-30):
nLint 和 Verdi共用license ,系统是RedHat 7.6
在.cshrc 中,增加以下两条
set path=($path /usr/synopsys/verdi_vL-2016.06-1/verdi/Verdi3_L-2016.06-1/bin)
set path=($path  /usr/synopsys/nLint-201509SP1/bin)

verdi可以正常启动,但nLint显示无法获得Lincense

在.cshrc set 注释掉 path=($path /usr/synopsys/verdi_vL-2016.06-1/verdi/Verdi3_L-2016.06-1/bin)

nLint可以正常启动,大家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
没有 用的2014 verdu nLint 没有出现问题 你把bin路径声明的顺序换下试试呢

楼主:
多谢楼上,路径顺序颠倒一下确实好了,两个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2019-07-11):
我试验下,好像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