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图像验证

楼主(2019-04-30):
关于图像验证的若干问题:
1:uvm能够使用opencv中的lib文件进行仿真

2:uvm包c++文件的方法是用dpi吗?具体怎么操作

3:大家在做算法验证时,算法部门一般提供什么样的算法代码给你们

网友:
没有用过opencv的lib,opencv好像是浮点型的,一般仿真用的服务器不会安装opencv
dpi是sv的,具体的方法可以查看绿皮的systemverilog
一般要算法部分提供定点的c

网友:
只要算法提供了定点化的程序即可,c/c++都可以,如果是c++的话,需要dv自己把c++包一层c wrap也是ok的

网友A:
图像算法硬化大部分都会定点化,浮点硬化面积大,流水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算法硬化大部分都会定点化,浮点硬化面积大,流水也长

想问一下,你们公司图像算法怎么用uvm验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