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启动电路

楼主(2019-04-30):
小弟最近搭了一个bandgap电路,对启动电路这方面总是有点疑惑。想请教一下我现在这个启动电路可行吗?我做DC和tran仿真,都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遗漏。

网友:
Start up out  一开始 =hi..那有没可能开不起来 .   比较好方式 out= low 时会开 op .  一般做法 R-c 去打开 OPA输出..或强拉opa  input 某端,   不过 start up 可能会发生 on-off–on-off .. 某些corner 下才可能看到  TT看不到,   还有使用 opa 做得这类 bandgap就算没 startup 也会动, OP 一般来说 GAIN 都很高..一点 noise  IN/IP   就可输出变化  , 但有人碰过 , 低温下会 startup fail  ,  Simulation 看不到原因 .  一直到发生量产后客退 (低温国家) .发现问题 , 才去查到问题 , 改版就加入 startup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tart up 如 out  一开始 =hi..那有没可能开不起来 .   比较好方式 out= low 时会开 op .  一般做法 R-c 去 ...

thanks ..... a lot

网友:
我不会在 OP  INPUT ,  有些会影响 OP INPUT . Bandgap offset 会放大输入端.. ,  你把 start up 改在输出端会比较好 , VBG=0 , 强迫 OPA  mos 有输出   这样OP  INPUT 会有电, OP 会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会在 OP  INPUT 加 ,  有些会影响 OP INPUT . Bandgap offset 会放大输入端.. ,  你把 start up 改在输 ...

非常感谢

网友:
启动会常开的吧?加个或门把P管关掉就可以了,自己调好宽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