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做VCO选变容管时,怎么用AC仿真对MOS变容管进行C-V仿真

楼主(2019-04-30):
做VCO选择变容管时,需要对变容管的容值进行仿真,用AC仿真器对变容管进行仿真,根据C=I/wU,将f设置0.5/3.1415926=0.159154Hz,扫描电压为-1.2~1.2v,但仿真不出结果。请问大佬怎么用AC仿真出变容管的C-V曲线,下图是电路和AC设置的界面不知道设置哪里出错了,跪求大佬帮忙。。。

网友A:
把vsin 换成 port,仿sp,看Y参数虚部。根据Y=G+j*2*pi*f*C,Y参数虚部的斜率是2*pi*C,所以再将该表达式除以2 * pi 就是电容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vsin 换成 port,仿sp,看Y参数虚部。根据Y=G+j*2*pi*f*C,Y参数虚部的斜率是2*pi*C,所以再将该表达式除 ...

请问这个仿真的扫描的变量时电压还是频率啊?

网友B:
你的方法也可以仿真出来,你要对MAG取虚部,用计算器里面的imag函数取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方法也可以仿真出来,你要对MAG取虚部,用计算器里面的imag函数取一下

请问是在上图已经出来波形的图上用计算机取MAG的虚部,还是在仿真前将OUTPUT设置为imag(Vgs)?才学这个,有好多东西都不是很清楚。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仿真的扫描的变量时电压还是频率啊?

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上图已经出来波形的图上用计算机取MAG的虚部,还是在仿真前将OUTPUT设置为imag(Vgs)?才学这个, ...

自己尝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