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问:用HHGRACE 0.35μm工艺仿真,出现如下问题,请教大神改怎么解决

楼主(2019-04-30):
Error found by spectre during circuit read-in.
"input. scs"9: No section found with name " tt_ bip_ lpnp' defined in file
* /home/user /wsh/HHGRACE_ PDK BCD350GE/models /bcd350ge_ v14. scs'
"input. scs" 10: No section found with name  tt_ bip_ vnpn' defined in file
/home/user /wsh/HHGRACE_ PDK_ BCD350GE /models/bcd350ge_ v14. scs'.
"input. scs" 11: No section found with name . tt_ mos_ 40a' defined in file
/home. /user /wsh/HHGRACE_ PDK_ BCD350GE /models/bcd350ge_ v14. scs '

spectre terminated prematurely due to fatal error.

这个报错信息是说,仿真时工艺角没有加入这三个 “section”吗?但事实上我从.csc文件中,已经加上tt_bip_lpnp,tt_bip_vnpn,tt_mos_40a 这三个section了,模型库的工艺角如图

模型库的工艺角

模型库的工艺角

楼主:
求教各路大神,谢谢啦

网友:
你文件里有么?我好像记得bcd350里面没有三极管的啊
你就算加上在文件里也找不到啊
看看文件里有那些model

网友A:
tt_ bip_ lpnp、tt_ bip_ vnpn、tt_ mos_ 40a这三个section name是不是你自己凭主观印象填的?查查model文件里这三类器件的corner的section是怎样命名的,不同foundry的model文件里都有不尽相同的严格的定义和格式,不是自己随便想当然命个名就能对应上的,例如lpnp甚至vnpn的section name可能都是tt_bip或者tt_bjt,也或可能是其他格式,但都以model文件内的section name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_ bip_ lpnp、tt_ bip_ vnpn、tt_ mos_ 40a这三个section name是不是你自己凭主观印象填的?查查model文 ...

谢谢回复,问题已经解决了。我在.scs 文件中找了,这三个是我最开始在下面的说明中找到的三个section(section bip_lpnp    section bip_vpnp  section mos_40a ),但是并不在文件最开始给出的28个tt_xxx的名称中。后来问一个学长说,添加的section必须是文件最开始的那28个tt_xxx.
所以,后来我加了一个在文件最开始给出的28个中的tt_40a 的model 才仿真出图像。

还是很感激大神的回复,感谢感谢!!!

网友(2020-03-02):
请问一下楼主 能共享下安装包和和谐包吗?

网友(2023-10-22):
想问一下楼主有没有完整的工艺库安装文件,可否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