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寄生参数抽取

楼主(2019-04-30):
一模一样的版图,原理图用普通的MOS管和射频管分别抽取寄生电容,得到的结果不一样是为什么

网友A:
差在那部分啊?
感覺射頻的會比較多RC

网友:
版图一样,原理图不一样,怎么能过LVS呢? PEX会默认进行LVS的吧。

网友B:
你是什么工艺?
我印象里一般工艺里rfmos和普通mos的schematic是不一样的,不可能都能过lv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工艺?
我印象里一般工艺里rfmos和普通mos的schematic是不一样的,不可能都能过lvs的。 ...

tsmc65的,版图还是有点区别的,不过就是rfmos做PEX的时候给版图加了一圈RFdummy,mos做PEX的时候把RFdummy去掉LVS都能通过,我的意思是mos版图内部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在那部分啊?
感覺射頻的會比較多RC

CC部分,rf管的CC要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什么工艺?
我印象里一般工艺里rfmos和普通mos的schematic是不一样的,不可能都能过lvs的。 ...

版图有点差别,只是外面有无一圈RFdummy,内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