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求教

楼主(2019-04-30):
最近在学skill,现在在试着编写点需要东西做练习,目前有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
1.   我现在想编写一个搜索NET NAME为A的PATH,然后将其PATH修改宽度,这个要怎么写,会用到的函数是哪几个?
2.   想请问大家是怎么搜索函数的,我知道skillfinder可以搜索,但是一开始编写的在完全不知道要用哪种函数的情况下,大家是怎么搜索的,有什么经验吗?例如第一个问题一样,我要知道我需要用到哪种函数?
3.   最近学的时候,昨天有编写了一个PATH变成POLYGON的SKILL,其中用到了一个obj~>objType==“path”的语句段来判断path,但想问一下objType是怎么来的?(重点是后面的Type),就像第一个问题,如果有objType,那NET NAME的判断是否就存在objName这样的东西?

多谢各位

网友A:
objtype是你所选中部分的信息,你可以试试geGetSelSet()~>??,这样就会把你选中的东西的一些信息显示出来,然后你可以继续深入,geGetSelSet()~>master~>??即可,这样会一层一层进入你想要去change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bjtype是你所选中部分的信息,你可以试试geGetSelSet()~>??,这样就会把你选中的东西的一些信息显示出来, ...

好的,谢谢
我试试看,有问题再问

楼主:
抱歉,问一下,目前我已经把我需要的区域的条件语句写出来了,然后现在想把这块区域平移100um,把原始坐标抓出来我会了,想问一下把平移之后的坐标返回到LAYOUT上实现要怎么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抱歉,问一下,目前我已经把我需要的区域的条件语句写出来了,然后现在想把这块区域平移100um,把原始坐标 ...

把平移后产生的新的坐标点赋予你抓到的图形就好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把平移后产生的新的坐标点赋予你抓到的图形就好了吧

昨天查了下,移动instance需要使用函数dbMoveFig(),而移动shape需要使用函数dbMoveShape()具体用法见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查了下,移动instance需要使用函数dbMoveFig(),而移动shape需要使用函数dbMoveShape()具体 ...

好的,谢谢指教,我试试看不过对于上一个回答,你的回答正好切到我目前最大的疑问,就是我现在可以通过一些函数或是语句,例如bBOX拿到坐标,或是通过geGetSelSet()~>??去了解被选中模块的参数,并把我想修改的参数拿出来,但是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把修改好的值返回到参数中,打个比方,我现在要把width为1um的PATH全部修改成2um,我能拿出width但就是不知道要怎么把新数值返回去,我也有想过通过修改坐标,但是同样通过bBOX拿得出坐标,但新坐标要怎么放回去,这是我目前最大的疑问
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C:
这玩意我从18年开始学习,刚开始看user guide为主 然后看eetop拿别人脚本分析 逐行看
在startFinder里面找需要的函数 试验 有些函数你找不到就需要自己写 但是user guide一定要吃透
论坛很多伸手党 上来就是什么什么功能怎么写怎么写 user guide都不看的 说了也说不懂

网友D(2019-09-25):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我从18年开始学习,刚开始看user guide为主 然后看eetop拿别人脚本分析 逐行看
在startFinder里面找 ...

请问uers guide 在哪找,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uers guide 在哪找,谢谢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不在论坛搜,甚至你百度和谷歌都可以搜一下http://bbs.eetop.cn/search.php?m ... &kw=skill++user
例: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_dsign=38ba8757
http://bbs.eetop.cn/forum.php?mo ... amp;_dsign=a3fb1ad6

网友:
获取属性的dbId,然后用dbId~>??得到属性和对应的值。如果要修改,就是读取、修改、赋值。
举个例子:用dbId~>layer=“M1”改变shape的层次;如果你要改path的宽度,要注意path的pts是否也发生了变动,或者你用dbLayersize也可以,用dbLayerHole + rodCreatePath也可以,看哪一种最适合你。

网友(2019-12-30):
objType是cadence设置的,就想你给你儿子取名一样,取成龙傲天 上完户口那他就是龙傲天了,不可能是龙傲地了

网友(2020-02-11):
引用 网友D:
请问uers guide 在哪找,谢谢

系统安装目录doc自带的。多看看。

网友(2023-10-30):
引用 网友B:
昨天查了下,移动instance需要使用函数dbMoveFig(),而移动shape需要使用函数dbMoveShape()具体 ...

怎么把inst的相关连线也一起移过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