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7中ADS Dynamic Link设置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9-04-30):
我自己在centOS7安装了IC617和ADS,都能正常运行、仿真。但是在lunch的选项里面确没有ADS Dynamic Link这个选项,有大神知道要更改IC617的哪个文件才能有这个功能吗。图2是朋友那边安装的软件,有ADS Dynamic Link,图1是自己安装的。有大神知道要怎么设置吗?

图2

图2

图1

图1

网友A:
ADE L 经常用。你的这个ADS选项,从没用过。是干什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 L 经常用。你的这个ADS选项,从没用过。是干什么的呢?

可以把PDK链接到ADS里面,在ADS里面进行原理图仿真

楼主:
5.1都放假了,没有人了吗

网友B(2019-07-08):
你好,请问你的ads有linux的破解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你的ads有linux的破解教程吗?

http://bbs.eetop.cn/thread-634658-1-1.html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bbs.eetop.cn/thread-634658-1-1.html

这个不是linux的吧,请问你是用什么版本的ad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linux的吧,请问你是用什么版本的ads呢

http://bbs.eetop.cn/thread-619698-1-1.html

网友C(2020-07-13):
同问,请问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问,请问解决了吗?

没有解决。原因是出在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这个功能。然而并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原因是出在安装的时候没有安装这个功能。然而并不知道怎么解决。
...

同问

网友(2020-11-13):
楼主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1-03-18):
楼主,你现在解决了嘛?

网友(2021-04-19):
打开方式错了

网友(2021-05-25):
我也搞不定了,大家是怎么link的

网友(2021-07-16):
不是没有安装这个功能,是默认没有加载。我照着下面的教程调好了,加载成功后ADS Dynamic Link会在launch下拉里面显示出来:https://zhouyuqian.com/2021/03/07/VirtuosoOnUbuntu/
也参考了这一篇:https://zhuanlan.zhihu.com/p/334782042

网友(2022-06-03):
在.cdsinit 內加入下面的描述
loadi(strcat(getShellEnvVar("HPEESOF_DIR") "/idf/config/.cdsin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