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格点设置是参考DRC文件还是技术文件?

楼主(2019-05-01):
格点设置是参考DRC文件还是技术文件?DRC文件里格点是0.001;但技术文件中有一行,格点是0.005,那格点设置要参考哪一个?

网友:
您好,
一般来说,这两个地方不应该有矛盾。
如果有出入,应该以Design Manual为准;如果Design Manual中给出的比技术文件中的还要大,那么可能是有问题的,需要向工艺厂反馈。。
有的Design Manual关于最小格点要求只有一句话,有的Design Manual会对不同层次分别给出最小格点要求,规范一些的PDK会自动进行格点设置。

网友(2019-06-06):
2楼正解

网友:
参考design rule 里的。DRC有时候是因为计算需要会设置更小的节点

网友A:
如果layout时和design manual不一样会有什么风险?有哪位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layout时和design manual不一样会有什么风险?有哪位知道吗?

如果layout用的格点和DR 不一样有几种情况1 layout 比DR 大且 是整数倍, 比如DR 是0.001 你设0.005 ,这没一点问题, 但是如果你设0.0015 那就有offgrid 了
2 layout 比DR小 ,DR要求0.01 你设置0.005 那必然不在格点上

不在格点上的risk 主要是在litho过程中会损失CD,因为无法识别不在格点上的部分,在数据处理的时候会拟合到格点上,至于怎么拟合全看tool的心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layout用的格点和DR 不一样有几种情况1 layout 比DR 大且 是整数倍, 比如DR 是0.001 你设0.005 ,这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想请教下“litho”过程是什么?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词。

网友:
按照设计需求对tf drc文件进行修改两者需要一致 修改之前跟foundry厂进行沟通在指导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