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时序分析题

楼主(2019-05-01):
在此题中,需要你分析下面带反馈的数据通路。假设寄存器是边
沿触发,tclk-q, max = 4ns, tclk-q, min = 2ns, tsetup = 1ns, and
thold= 1ns:图附后。
(1)如果没有偏移和抖动,该系统的最大工作频率是多少?
(2)该系统能容忍的最大随机时钟偏差是多少?
(3)假设没有随机偏差,你能将时钟偏差引进系统内。如何设计时钟路径并添加偏差使系统性能最大化又不用牺牲功能?能实现这个目
的的最大工作频率是多少?当以最高速度运行时,系统能容忍的最大随机时钟抖动是多少?

对于第一问,我计算出来的是

T1 = tclk-q,max + tlogic,max1 + tsetup = 30ns;

T2 = tclk-q,max + tlogic,max2 + tsetup = 25 ns;
所以 fmax = 1/30 =33.33 MHz;
(不知道这样计算是否正确)

对于第二问和第三问就不会做了,希望大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修正一下计算结果;
(2)max skew=5
(3)clk skew=2.5, T=27.5; 这样reg1在t= 0 27.5 55 82.5 110 137.5...处收到时钟信号; reg2在t=2.5 30 57.5 85 112.5 140...处收到时钟信号; reg1-reg2周期+skew=30满足reg1到reg2的传输时间t1max=30ns, reg2-reg1周期-skew=25 满足t2max=25.

jitter仍然不会算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2)t1max-t2max=5;max skew=5
(3)clk skew=5, T=25; 这样reg1在t= 0 25 50 75 100 125...处收到时钟信 ...

谢谢回答。不过,我感觉这样做有些问题。如果在reg1-2间引入正偏差, 那么reg2-1间就引入负偏差了,这么做只是使得关键路径从1-2 转到2-1,性能和之前相比没什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不过,我感觉这样做有些问题。如果在reg1-2间引入正偏差, 那么reg2-1间就引入负偏差了,这么做 ...

第一遍算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提升了啊, 时钟周期从T=30下降到T=25, 用useful skew填补了差出来的5ps; skew是两个sink点之间的差 ...

这个电路是双向的,从reg1-reg2 是引入了正偏差,反馈回路 reg2-reg1 上就是负偏差了,负偏差的影响显然不能忽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是双向的,从reg1-reg2 是引入了正偏差,反馈回路 reg2-reg1 上就是负偏差了,负偏差的影响显然 ...

是的, 之前忽略了reg2-reg1这一段path; 2l编辑了计算结果, 这次应该是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之前忽略了reg2-reg1这一段path; 2l编辑了计算结果, 这次应该是对的 :)
...

嗯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