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官说要对Cox有概念,有人知道是指哪些吗?

楼主(2019-05-01):
是根据工艺知道不同情况的Cox得到合适的Ids,还是其他设计上的指导?

网友:
Cox主要理解为耗尽层单位面积电容。这里主要跟Id,Gm设计有关。详细看一下拉扎维第二章,讲的很好

网友:
MOS管Cox电容根据接法的不同会呈现不同容值的变化,积累区和反型区(耗尽区)之间的转化。拉扎维第二章,还设有版图的艺术200页左右讲电容的变化。

网友(2024-09-03):
我理解Cox是工艺确定的,主要跟栅氧厚度和介质材料有关,电路设计不太需要关注这个,不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