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ium 安装出错

楼主(2019-05-03):
一点start 安装就发现弹出java的异常了 无法继续下去,是不是安装包有问题啊?

Initializing InstallScape using JVM at /home/soft/IScape/IScape04.23-s012/iscape.04.23-s012/runtime/LNX86/bin/java. This might take some time...
Use -help option for details on usage....

java.lang.reflect.InvocationTargetException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0(Native Method)
        at sun.reflect.Native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sun.reflect.DelegatingMethodAccessorImpl.invoke(Unknown Source)
        at java.lang.reflect.Method.invoke(Unknown Source)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nginterface.ISCVBottomButtonBar.callMethod(ISCVBottomButtonBar.java:105)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nginterface.ISCVBottomButtonBarButton.actionPerformed(ISCVBottomButtonBarButton.java:32)
        at javax.swing.AbstractButton.fireActionPerformed(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AbstractButton$Handler.actionPerformed(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DefaultButtonModel.fireActionPerformed(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DefaultButtonModel.setPressed(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plaf.basic.BasicButtonListener.mouseReleased(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AWTEventMulticaster.mouseReleased(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mponent.processMouse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x.swing.JComponent.processMouse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mponent.process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ntainer.process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mponent.dispatchEventImpl(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ntainer.dispatchEventImpl(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mponent.dispatch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LightweightDispatcher.retargetMouse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LightweightDispatcher.processMouse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LightweightDispatcher.dispatch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ntainer.dispatchEventImpl(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Window.dispatchEventImpl(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Component.dispatch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Impl(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Queue.access$000(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Queue$1.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Queue$1.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Context$1.doIntersectionPrivilege(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Context$1.doIntersectionPrivilege(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Queue$2.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Queue$2.run(Unknown Source)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ler.doPrivileged(Native Method)
        at java.security.AccessControlContext$1.doIntersectionPrivilege(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Queue.dispatchEvent(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OneEventForFilter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Filter(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ForHierarchy(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pumpEvents(Unknown Source)
        at java.awt.EventDispatchThread.run(Unknown Source)
Caused by: java.lang.NullPointerException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nginterface.SLAExceptionClassicView.<init>(SLAExceptionClassicView.java:53)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nginterface.ISClassicView.installReleases(ISClassicView.java:1354)
        at com.khanpur.installer.gui.nginterface.ISClassicView.right_media_status(ISClassicView.java:1056)
        ... 43 more
Exception occured: setAttr ite

网友A:
我能确定安装包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确定安装包应该没有问题

是百度云下载的有问题,文件不完整

网友(2020-05-21):
楼主,这个是如何安装的呢,不会用Install scape

网友B(2020-09-13):
引用 楼主:
是百度云下载的有问题,文件不完整

.cshrc怎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hrc怎么配置

和ies 15.2 一样啊,指过去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和ies 15.2 一样啊,指过去就好了

能把你的配置给我发一下吗   我看了好像二个还不太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你的配置给我发一下吗   我看了好像二个还不太一样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CDS_LIC_FILE=28000@roc.nb.centos:/home/roc/soft/license/cadence152.dat
#export CDS_INST_DIR="/home/roc/soft/IES/INCISIVE151"

## ies152
#export CADENCE=/home/roc/soft/cadence/INCISIVE152
#export CDS_INST_DIR="/home/roc/soft/cadence/INCISIVE152"
#export PATH=$PATH:/home/roc/soft/cadence/INCISIVE152/tools/bin/64bit

#xcelium

export XCELIUM=/home/roc/soft/cadence/XCELIUM1909/tools/bin/64bit
export CDS_INST_DIR="/home/roc/soft/cadence/XCELIUM1909"
export PATH=$PATH:/home/roc/soft/cadence/XCELIUM1909/tools/bin/64bit

export CDS_LIC_FILE=28000@roc.nb.centos:/home/roc/soft/license/cadence152.dat

网友B:
引用 楼主: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export CDS_LIC_FILE=28000@roc.nb.centos:/home/roc/soft/license/cadence ...

这个license必须要单独?不能跟cadence共用一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license必须要单独?不能跟cadence共用一个吗?

有自己的feature 你得添加进去

网友C(2022-02-19):
请问一下,xcelum有安装说明吗 新人不知道该如何安装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xcelum有安装说明吗 新人不知道该如何安装呀

和 老版本一样安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和 老版本一样安装的

我遇到这样的错误,该如何解决呀  这是我的环境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这样的错误,该如何解决呀 这是我的环境变量

JVM 没装好啊
你的虚拟机 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包都安装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JVM 没装好啊
你的虚拟机 安装的时候是不是把所有包都安装上了?

我已经用sudo apt install java* 完成了安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