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提取寄生参数网表

楼主(2019-05-04):
请问,有人用Calibre PEX提取电路结构的寄生参数网表了吗?我发现得到的是3个人网表文件,我是要用提取的带寄生的网表去用Liberate去提取相应的寄生参数的。以INV为例,得到:
(1)File: INVM0R.pex.netlist
(2)* File: INVM0R.pex.netlist.INVM0R.pxi
(3)* File: INVM0R.pex.netlist.pex

网友A:
后两个是include到前面那个一起的,第一个是元器件的网表,第二个是CC参数的,第三个是R+C的,后面两个是根据你选择R+C+CC还是什么寄生元件决定的

CC是描述节点间电容的
R+C是描述节点自身一段一段的电阻的和节点到地的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两个是include到前面那个一起的,第一个是元器件的网表,第二个是CC参数的,第三个是R+C的,后面两个是根 ...

谢谢,你的解答让我知道了他们的意思。我说我的不对有两个原因:
(1)你看我那个包含了另外两个文件的文件INVM0R.pex.netlist,里面出现的是XMMN0, XMMP0,这样以X开头,是调用子电路的意思吧?所以会报错,找不到模型N_12_LLRVT.只要我把开头的X都去掉,好像仿真就能跑了,这时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2)因为我的版图里面body是悬空的,所以网表里面body也是悬空的,所以当我去掉了X,去仿真时,发现功能不正确。
我现在不知道我的网表为什么是开头带有X,我有问过其他人,他们的出来的都是以M开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两个是include到前面那个一起的,第一个是元器件的网表,第二个是CC参数的,第三个是R+C的,后面两个是根 ...

我发现一个问题,请您看一下我第一个图片,那里没有N/PMOS管,它是以x开头的,我把X去掉就能正常跑了。是我提取出来的有问题吗?一般你们提取的那个文件中的MOS管那几句,是以什么开头的啊?

网友A:
你好,我试了一下(我办公室不能上网),抓下来的网表和你的格式不一样啊,我的是先声明了一堆器件的定义,类似这样:
mgc_rve_device_template "nmos" "G" "D" "S" "B"
然后是类似一般网表的描述
mr_pi "nmos" "MM1" (“vdda!" "net1""net2" "net3")
等等等等
寄生电容会建立一个新器件声明存在于哪两个节点之间放在最后或者外链的文件里
是可以调用了仿真的
我的PEX设置是厂商的PDK宏直接写好的,你可以参照说明重新设置一下RUNSET试试?

你的问题好像是调用了自己包好的Symbol文件,我上班时候再试试这种情况我这里的pex文件是啥样的,因为我一般搞的纯模拟的,一小块一小块地抓寄生(服务器也比较烂),很少遇到带嵌套的,忘了具体情况,等我试试再回答你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试了一下(我办公室不能上网),抓下来的网表和你的格式不一样啊,我的是先声明了一堆器件的定义, ...

嗯嗯,好的谢谢,麻烦了。对了你output那里设置的是calibre还是HSPICE。我感觉你前面说的那种像输出是calibre的,我选中的是HSPICE。等你有时间了再试一下吧,谢谢啦!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calibre提取网表,放到提参工具里去跑,想问一下你知道怎么提取出sdf格式的网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也在用calibre提取网表,放到提参工具里去跑,想问一下你知道怎么提取出sdf格式的网表吗? ...

SDF格式的文件是用Calibre提出来的吗?没用过,不过好像在综合的时候,能生成sdf文件,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不是一种。

网友C:
SDF是standard delay format
可以由xrc產出DSPF or SPEF之後, 再經由primetime(STA)工具產生gate-level S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SDF是standard delay format
可以由xrc產出DSPF or SPEF之後, 再經由primetime(STA)工具產生gate-level SDF ...

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D(2019-07-25):
你好,我用run pex提取寄生参数时就发生了错误,提示undefined layer 。。:POLY;很多人都说是规则file不对,要LVS和PEX file之间include什么东西,操作了一下还是不行,具体怎么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用run pex提取寄生参数时就发生了错误,提示undefined layer 。。:POLY;很多人都说是规则file不 ...

你问他解决了吗?我用的少,这个问题没有碰到过,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2022-10-24):
引用 网友A:
后两个是include到前面那个一起的,第一个是元器件的网表,第二个是CC参数的,第三个是R+C的,后面两个是根 ...

关于第三个的R+C寄生提取文件,r和c后面的编号和后续两个数字代表着甚么?

网友(2023-09-20):
您好,有没有相应的参数提取的lab可以发我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E(2025-02-28):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带xmnm0,k库的时候说网表不完整

网友(2025-08-22):
引用 网友E:
您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是带xmnm0,k库的时候说网表不完整

兄弟,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