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提寄生

楼主(2019-05-04):
各位大神谁知道寄生电容是按照什么规则提取的吗?
我用的是tsmc 65nm工艺做cdac的寄生电容比从文档中的ca计算大了将近10倍。
我是选择calibre.xrc、rules和xcell提取的,是还需要添加其他文件吗?

楼主:
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文件用对就行,只要LVS过了,提出来是RC+C+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用对就行,只要LVS过了,提出来是RC+C+C就可以了

我试了下提C+CC,发现提取出的C很大,比我用文档中的Ca和Cf计算大了很多。我用M7走线,到地电容都很大,能有60fF,我计算只有几fF。
你知道PEX是怎么计算这个电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提C+CC,发现提取出的C很大,比我用文档中的Ca和Cf计算大了很多。我用M7走线,到地电容都很大, ...

不知道,我们从来没关注过计算这个事,提出来的肯定没问题,有问题就是工艺厂提供的文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我们从来没关注过计算这个事,提出来的肯定没问题,有问题就是工艺厂提供的文件问题了 ...

好的,谢谢回复

网友B:
和foundry联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了下提C+CC,发现提取出的C很大,比我用文档中的Ca和Cf计算大了很多。我用M7走线,到地电容都很大, ...

你是怎么看走线对地电容的?
有可能是这个走线通过cc也有不小的对地电容。

网友D:
你里面有TMSC 自带的MOM 电容吗?如果有,提取的时候要用gate-level而不是transistor level, 要不然会重复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看走线对地电容的?
有可能是这个走线通过cc也有不小的对地电容。

文档中有耦合电容的计算方法,就是一个平行板电容和边缘电容。我计算的和提取出来的C有较大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foundry联系。。。。

tsmc连搭理都不搭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里面有TMSC 自带的MOM 电容吗?如果有,提取的时候要用gate-level而不是transistor level, 要不然会重复 ...

没用mom,用mom有点问题,也没找到原因,不需要量产,只需要做出几个样品就可以了,不在乎成本,就用了mim

网友(2019-07-22):
针对寄生电容估算出来的值与实际提取的值相差比较大的问题,可以进入免费的知识星球: 蓝海微知识星球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mom,用mom有点问题,也没找到原因,不需要量产,只需要做出几个样品就可以了,不在乎成本,就用了mi ...

     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 MIM的电容进行重复计算。需要在Runset语句中增加防止重复计算的语句。
具体内容看参看如下免费的知识星球:

网友(2024-04-26):
楼主你好,请问你有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