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判定低噪放大器稳定

楼主(2019-05-04):
根据射频电路设计书 k>1 |Δ|<1
我在cadence 仿真kf>1 ,剩下的|Δ|<1怎么仿真?
顺便把b1f也仿了。b1f>0,是不是这样就确定绝对稳定?
麻烦各位大佬

楼主:
有人吗,求指导

楼主:
各位大佬看看呗

网友A:
你按照书上的delta定义写表达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按照书上的delta定义写表达式呀

然后呢?仿真得到s参数的值然后手算|Δ|?

楼主:
解决了 B1f=delta

网友B(2021-04-22):
引用 楼主:
解决了 B1f=delta

大佬 你好! 请问 这个有依据吗?在那里有介绍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佬 你好! 请问 这个有依据吗?在那里有介绍呢?

按照楼主的说法,bf>0就行,我猜测是bf就是ADS里面的stab_meas的b.
b=1+|S11|^2-|S22|^2-|S11*S22-S*12*S21|^2.
ADS里面说,无条件稳定的充要条件是Kf>1(stab_fact)且b>0。

cadence没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楼主的说法,bf>0就行,我猜测是bf就是ADS里面的stab_meas的b.
b=1+|S11|^2-|S22|^2-|S11*S22-S*12*S ...

感谢

网友(2023-01-01):
cadence里,需要Kf>1,B1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