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注入锁定分频器锁定范围仿真问题

楼主(2019-05-04):
请问:怎么仿真得到注入锁定分频器的锁定范围?即怎么仿真得到图一或图二?感激不尽

图二

图二

                                    图一

图一

图一

                                  图二

网友A:
首先找到自谐振频率,也就是图1的最低点。
然后就在该频率左右加输入幅度了,得到最低能分频的幅度,最后瞄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到自谐振频率,也就是图1的最低点。
然后就在该频率左右加输入幅度了,得到最低能分频的幅度,最后瞄 ...

懂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