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erate提取标准单元的时序信息

楼主(2019-05-04):
在标准单元库的建立中,通过Liberate提取时序信息时,需要带有寄生参数的网表。请问这个带有寄生参数的网表是怎么获得?
我通过Calibre PEX提取寄生参数网表,得到3个文件,分别是:INVM0R.pex.netlist, INVM0R.pex.netlist.INVM0R.pxi, INVM0R.pex.netlist.pex,详细内容见附件。
用这3个文件作为输入的SP网表时,会报下面的错误:

*Error* (char_library) : Failed to find cell 'N_12_LLRVT' for instance 'XMMN1' in netlist/model file, or been defined as a leaf cell.
*Error* (char_library) : Cannot proceed with cell DFQRM1RA since the netlist is incomplete.
ERROR (LIB-203): (char_library): Cell 'DFQRM1RA' is scheduled for characterization but has no netlist, has an empty subckt or has no port on the subckt. This cell will be skipped. Check the netlist and rerun.
Processing cell: INVM0R
*Error* (char_library) : Cannot proceed with cell INVM0R since the netlist is incomplete.
ERROR (LIB-203): (char_library): Cell 'INVM0R' is scheduled for characterization but has no netlist, has an empty subckt or has no port on the subckt. This cell will be skipped. Check the netlist and rerun.
Processing cell: ND2M0R
*Error* (char_library) : Cannot proceed with cell ND2M0R since the netlist is incomplete.
ERROR (LIB-203): (char_library): Cell 'ND2M0R' is scheduled for characterization but has no netlist, has an empty subckt or has no port on the subckt. This cell will be skipped. Check the netlist and rerun.

但是如果把这个网表换成我自己写的,如:

  1. .subckt INVM0R Z A VDD VSS
  2. MN0 Z A VSS VSS N_12_LLRVT w=0.18u l=0.06u
  3. MP0 Z A VDD VDD P_12_LLRVT w=0.27u l=0.06u
  4. .ends INVM0R

就不会报错,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使用的方式不对吗?

网友A:
需要看一下 PEX 出来的网表 怎么用,starrc 出来的格式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看一下 PEX 出来的网表 怎么用,starrc 出来的格式也不一样

请问你知道要怎么用吗?我得到了那3个文件,但是使用中就是不对。我的目的就是想提取比较准确的时序信息,所有要用带寄生参数的网表

网友A:
你看下 include 的信息,就是用那个没有被其他文件 include 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include 的信息,就是用那个没有被其他文件 include 的文件

我用的就是包含两个.include的那个。

网友B:
用绝对路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绝对路径试试

不是路径的问题,如果我把第一个netlist文件中的关于MOS管的XMMN0, XMMP0中的“X”去掉,就能跑了,但是我提取出来的就是带“X”的,如果带"X"开头,就是调用子电路的,就不是MOS管了,难道是我提取错了吗?一般你们提取时,这个文件中的MOS管是以什么开头的啊?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能带X开头的情况,看起来像是网表文件没找对,你可以看看log文件怎么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不能带X开头的情况,看起来像是网表文件没找对,你可以看看log文件怎么说的 ...

你是说,关于MOS管的那部分网表,就是以X开头吗?我用的是UMC工艺,我见有人用另外工艺得到的就不是以“X”开头的。

网友(2020-04-29):
抽取工具可以设置去掉X前缀的吧。。。

网友C:
这个可能是N_12_LLRVT的模型被软件筛除掉了导致找不到对应的模型,pex网表中重新include一下这个模型的文件可能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是N_12_LLRVT的模型被软件筛除掉了导致找不到对应的模型,pex网表中重新include一下这个模型的文件 ...

当我去掉里面的“X”,就能调用。可能LIB模型中不能识别

网友(2021-04-13):
求助楼主,如何用calibre生成带有寄生参数的网表。库里面好像只有标准单元的版图,没有网表,运行PEX时需要导入的网表如何获取,自己写吗

网友(2022-10-12):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Liberate生成lib的操作流程?谢谢

网友(2024-03-29):
能否发一下 通过Liberate提取lib 具体流程,跪谢

网友:
这是Liberate生成lib的详细流程~ LiberateRAK_run_char_v1.0.pdf (1.06 MB , 下载次数: 74 )

网友D(2024-08-23):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5-01-13):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小弟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应该是调用的pcell的问题,如nmos和nmos_ckt,可以试一下带ckt的器件

网友(2025-02-28):
引用 楼主:
当我去掉里面的“X”,就能调用。可能LIB模型中不能识别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提取出来的也是带有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