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sigma delta adc 数字滤波器部分该怎样设计

楼主(2019-05-05):
各位大侠,我现在设计16bit sigma delta adc,前面的模拟调制器才用了dt 开关电容单bit 2阶来设计的。现在在设计后面的数字滤波器部分,请问后面的数字滤波器部分该怎样设计啊?我查了论文,采用了cic滤波器加半带滤波器级联的结构。cic滤波器采用基本结构用matlab搭了一个仿真看频谱是功能正常的,半带滤波器用matlab搭了看频谱也是功能正常的。但是cic滤波器的优化后的结构,就是中间用了一个采样保持降低采样频率后,后面用降采样后的低频率时钟来产生cic滤波器传输函数的分子部分时,发现输出频谱噪底增加了很多,问了同事,同事说降采样开关把带外的噪声折叠进带内了,造成了带妹噪底升高。分析应该是对的,然后同事说应该在cic滤波器之前加个半带滤波器,这样先把带外噪声滤掉,就不会完成带内噪声提高了。然后我就在cic滤波器前面又加了个半带滤波器,不过仿真发现输出噪底还是很高,我在想是不是半带滤波器的带宽太宽了,没能起到滤波的作用,看了一下的确半带滤波器的带宽比较宽。该怎样降低半带滤波器的带宽,有什么现成的matlab程序来根据带宽计算滤波器的系数吗?我们公司的matlab没有买dsp tool box的liscence,所以不能直接用tool box中的工具来计算系数,可能需要一些matlab程序,或者如果直接有查找表就更好了。这种哪里找啊?还往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啊。多谢

网友A:
No halfband filter should be put before the cic filter, the correct sequence should be:
CIC filter, cic droop compensation filter, halfband filter.

网友:
matlab fdatool or filterDesign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 halfband filter should be put before the cic filter, the correct sequence should be:
CIC filter,  ...

谢谢大神的指导,我用未降采样的cic滤波器放入通路中发现频谱是对的,就是前面放sd 调制器的模拟部分,后面放半带滤波器,但是我把cic滤波器改成降采样结构后发现频谱混叠就很严重了,怎么解决cic降采样时的频谱混叠问题啊?多谢了

网友:
可能是你的CIC Stop Band attenuation 不够,you may try to add the number of stages in CIC filter. For example, if your CIC is 3 stages now, you can try 4, 5, or even more.

网友B(2024-07-18):
楼主大大,有没有解决,求助,底噪的过大的问题,真头疼

网友(2025-03-27):
引用 网友B:
楼主大大,有没有解决,求助,底噪的过大的问题,真头疼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