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定ADE中自动导入一个model

楼主(2019-05-05):
在一般工艺里,如果一个自定义库附加在另一个工艺库上,启动cadence打开ADE后,model会自动调入该工艺下的model,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希望每次启动ADE都自动调入一个自定义的model文件,该如何操作呢,求助,谢谢了

网友A:
在PDK库中libInitCustomExit.il文件中增加你自定义的模型路径,同时注意电路所在目录的technology file必须attach到PDK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DK库中libInitCustomExit.il文件中增加你自定义的模型路径,同时注意电路所在目录的technology file必须 ...

请问一下这个文件的路径在哪啊,我似乎在主目录下没有找到,谢谢

网友(2020-11-27):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这个文件的路径在哪啊,我似乎在主目录下没有找到,谢谢

这个文件就在 pdk 安装路径里面,直接搜索 libInit.il 应该就能找到了,希望能帮到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PDK库中libInitCustomExit.il文件中增加你自定义的模型路径,同时注意电路所在目录的technology file必须 ...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