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2bit100M流水线采样保持电路输出波形不理想的问题

楼主(2019-05-05):
经历自举开关后输出波形就差了。我想请教下大概是什么原因吗?十分感谢!

网友A:
很明显没建立啊,运放设计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没建立啊,运放设计的不好

感谢您的回答,我想问下具体大概是运放哪些指标的问题呢?我设计的时候只关注了单位增益带宽和增益,采用的是折叠共源共栅加辅助运放的结构

网友B(2023-06-07):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我想问下具体大概是运放哪些指标的问题呢?我设计的时候只关注了单位增益带宽和增益,采用 ...

可以查查你的运放线性区间, 感觉你的运放饱和了. 另外你按什么标准判定你的输出波形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查查你的运放线性区间, 感觉你的运放饱和了. 另外你按什么标准判定你的输出波形差了?

...

感谢大佬的回答!!!是的,当时那个仿真有问题,把运放的反馈接反了,然后加了一个大电容,让前期可以工作,但是仿真时间一长就不稳定了。